atx电源

楼主(2014-12-29):
ATX电源 黄12V但实际只有10.9v这个电压正常吗? 在那个范围以内是正常的!这个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5v电源带负载了吗?

网友:
不超过正负5%的范围,取样在5v上,12v通过绕组比例获得,要给5v带载12v才能正常。

网友:
这个电源肯定不正常。
+12V在12+-5%,即11.4---12.6V间。

网友:
看上去应该不正常。

网友:
不正常的,看看取样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