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电视白屏带竖线

楼主(2014-12-29):
电视白屏带竖线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不一定吧 有可能是 屏线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屏排线加焊试试

网友:
信号板和屏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是大了点 修修看吧

网友:
对啊屏坏了 修屏也用不住啊

网友:
屏线和屏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线和屏都有可能。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弄屏线,还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有时间拍个照片传上来吧

网友:
带竖线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或是屏线周围有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屏坏掉的可能性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