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也能当电脑钥匙

楼主(2014-12-29):
为了确保自己电脑的安全,避免他人随便开启自己的电脑查看自己的私密信息,除了设置个人密码外,还可以通过简单的设置让电脑只有在插入自己的U盘后才能启动,否则启动后即自动关机。以下是该方法的实现过程:
1.首先确定U盘的盘符,可以将自己的U盘插上,然后就可以看到盘符了,这一步是很重要的,如果把盘符弄错了,那就让你的电脑长眠去吧;
2.在U盘里创建一个文件,文件名和扩展名均任意输入,比如创建的文件为123.lj;
3.在本地磁盘上创建一个批处理文件(用记事本另存为.bat即可),其内容为如下一行语句:
ifnotexistI:\123.ljshutdown-s-t10-c"你无法使用该计算机"
这里I为U盘盘符,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U盘中不存在123.lj这个文件,则在10秒后关闭该计算机,并显示"你无法使用该计算机"这一提示信息。
4.在运行里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并定位到如下路径:"本地计算机"策略→计算机机配置→Windows设置→脚本(启动/关机),然后在右边的框中选择"启动"项,并将刚才建立的批处理文件添加到启动脚本列表中,确定并退出就可以了。
到这里就大功告成了,这时,只有在开机时插入U盘才能启动计算机并进入系统,否则将出现提示并在指定时间内关闭计算机。
另外,再说说在U盘遗失情况下的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有点无聊了。以后U盘掉了又要做系统,天天还要插拔U盘

网友:
哦,不明觉厉,感觉完全是瞎折腾,一般系统密码就够了,实在要求高就设一个BIOS密码。就没问题了。

网友:
无语呀,感觉吃饱没事干了

网友:
你弄这个是啥 半天不懂

网友:
这个对于有特殊需求的人有用 维修者知道可以实现这一功能 说不准什么时候用上

网友:
我看了下你的指令,这个用处不大,完全可以在10秒内调用解除关机指令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