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4-12-29):
台式机一台,进系统5分钟自动重启,本想做系统看看 ,排除一下软件问题,但是无法认到优盘,进BIOS也认不到优盘,无法设置优盘启动,又用光驱做系统,也无法认到光驱。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还原一下BIOS。要是在不行就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