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cfeon q64104hip该如何替换?

楼主(2014-12-29):
联想G480的bios芯片cfeon q64104hip 我是希尔特的600p的编程器找不到这个型号?请高手指点 bios芯片cfeon q64104hip该如何替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找个一样大小的就行了,不用什么型号

网友:
看下是几M的 BIOS  直接找个大小一样的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大小的就行了,不用什么型号

这是BIOS芯片哦    部分型号  之分大小容量

网友:
随便找个8M的刷就可以了 原BIOS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