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楼主(2014-12-29):
开机不显示,不是显卡虚焊,那是ATI的。查电压;显卡供煤出来,看5V,3V电感阻值,5V不正常,烧了一会,U1014出来了,换掉。还是开机有3次电流跳变,可不要被电流骗了,要看一下诊断卡,原来不跑CPU,刚好有一块一样的主板在,换了BIOS,马上亮机了。总结:4416的U1014显卡供电容易坏,bios也容易出错

网友:
遇到最多的是BIOS问题和显卡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一台,看看

网友:
关于惠普4416s显卡虚焊屏不显示。黑屏加焊过显卡。用一段时间后。故障依旧
求关键测试点。测试思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