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7500B更换

楼主(2014-12-29):
一杂牌电源有5VSB,绿线电压正常,不触发。测量7500 4脚电压被拉低,8,11脚电压由2.3V拉低至1.5V,12脚VCC15V,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换7500B,换后好了。大家注意,8,11脚如果由2.3V拉低至1.5V,就直接更换芯片。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后面的驱动三极管或者是开关管be结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后面的驱动三极管或者是开关管be结短路造成的

那是三极管坏了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那个电压本身就是脉冲,不同的表测出来不一样的。

网友:
扯,此IC正常工作8、11脚电压就是1.5V左右,当然得是空载。待机时为2.3-2。4V

网友:
检查13、14、15的内部输出电压也是检查KA7500B是否正常的一种方法。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换7500有时候不行,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换了7500没有用,换下的放到另一个电源上没问题。

网友:
7500也可以直接用TL494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