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G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不开机特别故障

楼主(2014-12-29):
               直入正题,此机为进水机,测各电感阻值均正常,测3 5 v待机电压有跳变,转测公共点电压也有跳变,拆掉待机电压上管,发现无跳变,以为待机芯片损坏造成, 换待机芯片后3 5 v跳变正常,触发上电发现不上电,此时陷入沉思,再次打了公共点电压,电压正常,测3 5 v发现3 5 v电压为0 ,打3 5 v对地阻值,3v电压阻值为50欧,认为3v电压有短路,断开3v供电后级,发线3v电压后级短路,用烧机大法发现ec短路,拆掉ec阻值正常,更换ec后再次测3v 5v电感均正常,上电测3v5v有电压跳变,测公共点电压发现也有跳变,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4脚电压不正常,更换充电芯片后,发现公共电压正常,3v 5 v电感无电压,测3  v5v芯片的工作条件,3v5v开启信号无电压,估计是电路保护了,查开启信号所相连得电路,发现pq20a  pq20bG 极有5v保护了,为图省事,把pq20a  pq20b拆掉, 开启电压1。7v 正常出来了。测3v 5v无电压,更换滤波电容后,3v ,5v 正常出来了。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完美跳变。acer logo也出来了,维修完毕。各位兄弟,看完后请加加分吧。加分不扣分的。

网友:
学习了。好。楼主辛苦了,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就是真正的维修必须加分

网友:
最终是3V滤波电容坏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修的很好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pq20a  pq20b G 极有5v保护可能是这两个N沟道本身短路击穿或相连PQ21处于截止状态导致的,这里也可以拆除PQ21排除故障。

网友:
PQ21 G级无电压

网友:
看完后记得加分哦

网友:
那可以找下ECON和MAIN PWON信号来源解决故障,一般由EC芯片发出。

网友:
支持lz 必须加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可以经常发一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
滤波电容的问题,是不是那种高的?

网友:
把保护的电路秀出来啊哥们,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这种故障遇到过,修不好,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我以加分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做维修的修的辛苦啊,有时得绕个大圈子,哎。。。。。。难呐!

网友:
这维修 修得   什么3  5V 有路跳变 第一次听说 待机还有跳变的嘛?????

网友:
3V5V滤波电容有的没待机的机器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