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820-2936B 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能开

楼主(2014-12-29):
早上接了台小白,插外电源亮绿灯不开机,待机电流0.01,单插电源接口不接电池,R7020电压为1.1V,插上电池和电源电脑自动开机,R7020上有12V,电源显示电流还是0.01,不知道是哪里短路拉低了电压,已经跟换过充电芯片了,故障依旧,插上再取掉电池时(也没有插电源),R7020上依旧还是有12V,慢慢的降。Q7085有S极16V输入,D极没有输出,

因为没有学习过理论知识,基本都靠经验维修的,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这个必须要靠图纸来维修了,不能那么肯定充电芯片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要靠图纸来维修了,不能那么肯定充电芯片坏啊,

已经修好 了,Q7085 不过电 更换,还一个是充电检查电阻坏了,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 了,Q7085 不过电 更换,还一个是充电检查电阻坏了,换掉

楼主说的是检测整机系统电流的采样电阻吗?上个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