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搞掂捷波HA03 GT 冷机难开机

楼主(2014-12-29):
此板朋友升级留下,原故障冷机通电不跑码,需要多按几次复位或开了几分中后就自动跑码了,由此可以判断基本是某处的元件怎能下降导致不稳,在通电数分中后这元件达到原值性能后就能成功跑码。量了全板电压,发现在不跑码时CPU核心只有1。1,正常应该是1。3V,开始把思路放在了CPU供电方面,搞了半天才想到可能类似电源的5VSB电压之类的,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后电压上不上来,目测全无一电容涨的,这下可不好找是哪个了

饿饿饿饿额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在CPU板子的后面加两颗电容啊,

网友:
电容值下降

网友:
主板不跑码的时候1.1也是正常的。。多的0.3是CPU管理内存时才会有的。。你换个方向考虑吧,,点复位键才能跑马,是南桥复位不正常,才需要复位跑马的。。

网友:
没写完发了上去,给大家说下重点吧,直接换掉北桥旁边的那个C243电解电容就OK了,原值470UF,随便找一个1000UF换上现在放上夜后冷机开一点就亮。

网友A:
外表看不出就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一个电容引起的问题也给你找到,高手

网友B:
还有下文吗?哈哈,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表看不出就全部换掉试试!!

全板可有几十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下文吗?哈哈,LZ……

上面已说换哪个电容了,至于为什么是换这个,CPU估电部份全是固态电容,一般很少出问题的,而内存虽说也是电解电容,但内存功耗很低坏的机率也不大,至于其它声卡网卡的上的不影响跑码也不在考虑,最后主板上只有桥的功耗是最大的,也发热量大,周边的坏的机率才更大,所以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北桥旁上的电解电容上。

网友:
其实这问题有示波器很好解决的。你可以看主板关键位置的供电波形,你说的电容我感觉应该是pwm电路上的

网友:
只想没做就是白想!不跑码时用风枪吹可疑芯片。

网友:
楼主 你在扫雷

网友:
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要多方面考虑问题

网友:
你用风枪加热,打各电容对地阻值,等凉了再测一次,会发现有阻值变化

网友:
CPU供电电容呀,就在1.1V那增加电容试下。

网友D:
这个不算灌水吧,还被扣分。

思路挺好的,过会正常,基本决定电容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面已说换哪个电容了,至于为什么是换这个,CPU估电部份全是固态电容,一般很少出问题的,而内存虽说也 ...

高手啊。这都能被你排除 那你觉得复位才跑马的主板一般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这都能被你排除 那你觉得复位才跑马的主板一般是电容问题、?

每个主板的问题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的,只能够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算灌水吧,还被扣分。

思路挺好的,过会正常,基本决定电容问题。

看来以后俺也懒得发此类的贴了,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