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4-12-29):
我的方正R411SG的笔记本现在的故障为进系统运行一段时间死机灰屏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所以做了一下显卡BGA故障依旧灰屏现在没有思路了,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查下屏电路,再考虑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我测试的时候接着外接vga了运行一段时间后两个一起灰屏,我觉得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吧@显卡我加焊过了,不行应该也不是显卡虚焊问题了就是不能确定显卡好坏不知道需要检测什么信号确定显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换一下试试,检查显存电路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