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不跑码

楼主(2014-12-29):
主板测试,各项供电均正常,时钟也正常(只测了电压值),CPU的PG信号在假负载上测得1.2,开机一段时间都没觉得CPU有温度,高手指点一下,还要测试那些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要不,就查查BIOS吧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高手上吧

网友:
刷BIOS是第一步,,不行就压下南桥试试!!或许是南桥虚焊!!

网友A:
请先查CPU的供电、时钟、复位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IO周边吹吹看有没反应

网友:
这种直接刷BIOS看,不行再看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先查CPU的供电、时钟、复位电压是否正常。

p_VRMPWRGD为2.6V,是不是低了呀,测CD2的1脚

网友:
这板子可以跑码了,就是要等某些元件热了之后才会跑代码,不懂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