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戴尔品牌机拆机台达电源风扇一转即停!

楼主(2014-12-29):
一戴尔品牌机拆机台达电源风扇一转即停!电源型号是:DPS-300AB-24E,做工不错想把它修好,这方面的资料太少刘建强视频教程中这种电源也只提到一点,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待机5V正常短接绿黑线一转就停,不知道从何下手有修过这种电源的高手麻烦指点下,先谢了!
电源结构如下:辅助电源用的TNY266PN,PWM芯片UC3843B 单管,低压部分一个LM339N和一个8脚DWA108-A,高压和低压部分通过3个光耦控制,电源图片如下(电容、开关管、整流管测过没问题)

网友A:
额~不太东电源,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不太东电源,这个有图纸吗

台达电源的图纸几乎没有,有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只能说是保护线路的问题。

网友:
这是保护了,先查后级是否存在短路的情况,然后查8脚芯片各脚电压

网友B:
输出多接几个光驱再试机,不少这类电源必须带载才能开机的。

网友:
就是短路或过流保护了,我也遇到过一个SFX电源,就是觉的质量不错做工很好,才想修好它

网友C:
修过是驱动芯片坏了,换掉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输出多接几个光驱再试机,不少这类电源必须带载才能开机的。

不是负载的问题,是我亲自从客户电脑上拆下来的,装在电脑上也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过是驱动芯片坏了,换掉再说。

风扇能转就说明驱动芯片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风扇能转就说明驱动芯片是好的

不是,芯片性能下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38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芯片性能下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380-1-1.html

多谢!有空换个试试,不过我还是觉得是哪边保护了,之前也修过一个同样结构的台达电源,换过UC3843、光耦还是一样,修了2天没修好后来客户催得紧还给客户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保护了,应该检查保护电路,

网友:
好好检查下,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负载的问题,是我亲自从客户电脑上拆下来的,装在电脑上也是这样

要是这样建议先换7脚外接的铝电解,查输出部分整流管。

网友:
检查输出端:双二极管,电容

网友:
电源品质不错,查输出端:双二极管,电容,反馈光耦

网友:
ATX电源维修其实需要一套流程的,就像笔记本那样,我修电源很多,基本上掌握一套修理电源的流程,按照我自己摸索出来的步骤一般很少出现通电炸保险和电源管现象出现。如果盲目的修只能浪费时间还烧很多元件。你这个是保护了,需要用示波器测下的、输出端的波形,通电瞬间看看波形是不是很宽,幅度是不是超过了输出电压范围,这样能判断出是过流还是过压保护,量各输出波形,看看那组波形没有或者与正常值相差过大就是那组电路出问题了。如果都正常,那要测驱动主电源的变压器的驱动端波形,如果不正常就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如果正常那在查MOS管或者是三极管对管,看看他们是不是损坏或者电源电容的电压是不是平衡的。等等。我自己设计一个快速检测ATX电源的假负载。上面用发光管显示各路电压,还有关键的PG信号,这个信号低于3V故障灯就亮了,如果待机电压偏高待机SB5V故障灯由绿色变红色,这是就不能接主板测试了。因为这是电源盒里的辅助电压电压的稳压回路坏了电压会升很高,接上主板会烧IO和桥网卡。假负载是拆就主板上的ATX座子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