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q7t4开不起机

楼主(2014-12-29):
明基q7t4开不起机,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即灭,拆开把屏与驱动板的线拔掉,开关机正常-白屏,插回那就无法启动,,屏测试是好的,请高手指教
无法启动

网友:
5V 电容不良,换了看看

网友:
只能先代换电源板 和驱动板 看看是那块不行 在修

网友:
扒掉屏线能开,白屏,只能说明高压,灯管是好的,插上就不行,那证明屏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