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独显主板开机显示后突然掉电维修

楼主(2014-12-29):
掉电待机有电压,IO换过,显散器换过,CPU滤波电容叠罗汉试过,温控芯片也换过,故障依旧,修这种故障都不知道怎么查,听月饼老师说过修掉电的机器用示波器下降沿抓波,但具体怎么抓真不知道,哪们高手指点下为谢!

网友:
这种 还真不好修 先刷BIOS 试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也许有情况

网友:
今天修一个     快显示掉电的     换io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