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te Access Auto Connection Manager 和Remote Access Connection Manager找不到

楼主(2014-12-29):
如题电脑是win7旗舰版的笔记本。现在vpn连接不上,管理-服务里面没有Remote Access Auto Connection Manager 和Remote Access Connection Manager这两项,是根本找不到,而不是不能启动。而且去MSCONFIG这里面找也没有这两个。网络连接错误1060如下图。不想重做系统,请教大神有没有知道怎么弄的,在线等,谢谢

网友:
安装指定的服务呀

网友A:
用命令ping一下,看看服务器能拼通不?

网友:
小白不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B:
用系统盘安装相应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命令ping一下,看看服务器能拼通不?

我现在是学生,校园网dr.com能连接上,可是vpn连接不上,提示错误10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系统盘安装相应的服务!!

可是我没有系统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