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通病 A1278 820-2936B 不充电,插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12-29):
早上接了台小白,插外电源亮绿灯不开机,待机电流0.01,单插电源接口不接电池,R7020电压为1.1V,插上电池和电源电脑自动开机,R7020上有12V,电源显示电流还是0.01,不知道是哪里短路拉低了电压,已经跟换过充电芯片了,故障依旧,插上再取掉电池时(也没有插电源),R7020上依旧还是有12V,慢慢的降。Q7085有S极16V输入,D极没有输出,  换过Q7085 D极有16V输出了,用电源也可以开机,但是用10秒就掉电,反复开关,看了论坛里面有个帖子说是充电检查电阻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一个电阻  帖子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id%3D272&page=1

已经修好了,更换R7051和R7052,这两个电阻无穷大,  在楼下给大家附上 图纸  和点位图

让大家见笑了,没有学习过理论知识,完全靠经验修的,写的不好,有时间还是要多去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图纸,分享给大家了,哈哈哈  850大洋到手

apple A1278 点位图和图纸.rar

网友A:
直接客户吧。850.苹果这个月还没修过

网友B:
你是哪里的,修充电可以收850,
谢谢分享精神。

网友:
苹果不好修啊

网友C:
  前两天 我修个  哎 顶了  3个显卡

网友D:
苹果不好搞啊,我上次修个老充电不稳定,估计就是电阻不良,如果返修拆开看看

网友:
佩服楼主赚钱高手啊,这样850大洋到手了

网友:
850好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客户吧。850.苹果这个月还没修过

是的,我这边苹果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修充电可以收850,
谢谢分享精神。

在东莞啊 , 他电池耗光了,自然开不了机,所以你懂的

网友:
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 我修个  哎 顶了  3个显卡

现在人少了,不比以前了,做维修的也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不好搞啊,我上次修个老充电不稳定,估计就是电阻不良,如果返修拆开看看

这个问题修过几次,PRO好多都是电池充电故障

网友:
点下面的格式化,再试试

网友:
我比较关心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还是 苹果好赚 不过苹果也不好修

网友:
你电阻换多大的     是0欧的么

网友:
苹果不怎么好修,支持国产

网友:
不是吧现在东莞修个充电问题还可以收那么多钱啊?

网友:
我修的是R7051

网友(2016-05-09):
修充电可以收850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吧。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

网友:
但是这个机器比较难修啊

网友(2016-06-08):
楼主在吗,我这个机器清灰之后不亮了,反复重启,是不是一样的毛病呢?

网友:
能告诉下那个电阻的位置么?最后有照片那种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的分享,在下受益了

网友:
非常感谢,刚接到这本子

网友:
不知道我这样的门外汉能否看懂

网友:
我比较关心东莞的灯红洒绿

网友:
苹果机没修过哦,据说不好搞,可见楼主功力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搞个图纸慢慢搞

网友:
好多型号的苹果电池耗完,用外接也开不了机。

网友(2016-07-28):
正在修这个机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