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PS/2没有的主板,不小心进BioS的时候把USB关了怎么办!

楼主(2014-12-29):
快帮忙回答下

网友A:
恢复默认设置不就行了

网友:
进bios把usb在打呀…

网友B:
要么拨电池,等1分钟,要么用USB键盘进去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默认设置不就行了

问题是进BIOS都进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拨电池,等1分钟,要么用USB键盘进去设置一下

USB键盘不能用了  进不了BOIS  拔电池  对啊  忘记了  谢了!

网友:
放电不行么,重刷个BIOS啊

网友:
coms电池搞掉,五分钟后在放上(还原BIOS)

网友:
主板有跳帽没得,,有就跳线恢复出厂设置,,没得就把电池取下!!!3分钟之后再上!!最后不行就直接刷BIOS!!

网友:
放电啊,不行就只能刷BIOS了,只有只有两种了

网友:
取下cmos电池     过会再装上  ok

网友:
先放电,放不掉就只能刷BIOS

网友:
cmos放电应该可以的

网友:
放电清BIOS你不会吗?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放电能行不?

网友:
放电 刷BIOS 还用问吗

网友:
同意放电,就这么办了!

网友:
用主板跳线重置一下BIOS,找不到跳线就把纽扣电池拿下来一会再安上

网友:
就是先放电吧然后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