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展示下如何应对小范围焊盘烧坏

楼主(2014-12-29):
学员练手,测量不小心搞短路了。一缕青烟。。。。。。你懂的
现献上处理方案:
直接上图
先清理干净,把芯片吹上去。固定就好

在第一步时注意把焊盘烧坏的部分刮开,以免焊接时中间层的地线与引脚短路。

在引脚和PCB之间,塞入一层隔热胶带

小心的飞线。在外围找到合适的点,飞到芯片的引脚上

把周边缺件的都补上

打值正常后,通电,电流到0.7左右了,说明已经好了

------------广告-------------
远程科目: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数据恢复
实地科目: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数据恢复、打印机、苹果手机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
  月饼老师辛苦了,我先抢个沙发!

网友A:
楼上不厚道啊,抢我沙发, 饼哥,啥都不说了,最后一图,把那本‘武功秘籍’给我邮寄过来

网友:
这种技术需要手不抖.......高大上。

网友:
这是需要很高的焊工的

网友:
只能说 高端 大气 上档次。。。

网友:
这是焊盘断了吗

网友:
好技术,有水平

网友B:
第一步很重要,饼哥用的什么神器,拍照这么清晰

网友:
黄胶带处理后  一般是飞线解决

网友:
的确焊工要好才行

网友:
对焊接工具要求很高

网友:
这个真的很实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赤裸裸的打广告啊!等我发工资的

网友:
做这个要心很细,在实地的时候我也搞坏了一个,补了一天时间,,,,

网友:
修这种电路板要有技术和运气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真佩服月饼老师功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赤裸裸的打广告啊!等我发工资的

你懂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很重要,饼哥用的什么神器,拍照这么清晰

景深不错吧。哈哈
NOKIA 925T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不厚道啊,抢我沙发, 饼哥,啥都不说了,最后一图,把那本‘武功秘籍’给我邮寄过来

现在在哪发财!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一不下心搞了就没救了

网友:
说的很好,涨知识了。

网友:
焊盘烧的不严重。

网友:
不然没法修了。

网友:
来个局部放大图就更完美了!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
饼先生写的不错。,

网友:
这对焊接的要求很高

网友:
飞线到焊盘上就是个障碍啊   没焊工

网友:
饼哥,板子下面的那本书对我的吸引力最大:)

网友:
饼哥,为什么在实地,不给我们讲,我刚刚修了一款,飞线好了,装机进系统正常,后来又烧了,就是没有用胶带啊

网友:
飞仙到那种芯片的引脚,很难焊接啊

网友:
做维修的焊工一定要到家

网友:
是不是应该先把芯片取下再像这样处理啊,是我看错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o(︶︿︶)o 唉   手工活

网友:
记住,垫点黄胶纸绝缘!

网友:
   这么做要焊工牛B才能搞好呀!

网友:
这个考验焊工

网友:
焊工也逮好啊,

网友:
厉害啊,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这种技术需要手不抖.......高大上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用的电子放大镜呢

网友:
必要时要补点绿油的

网友:
断太多就太麻烦了一两根还能接上。。

网友:
没有一定的功力,新手难以操作的!

网友D:
请问饼哥大 ,QFN的芯片也是先将芯片銲上后再飞线吗 ?小弟的BQ24751充电芯片, 脚1、 2、 28主板銲盘烧毁, 要将飞线先和芯片銲接后,再銲到主板上? 还是如您所说, 先将芯片与主板銲接后,再将飞线与芯片銲接(可是这样做, 飞线与芯片会很难銲接, 因为引脚的间距太小了。) ?敬请指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饼哥大 ,QFN的芯片也是先将芯片銲上后再飞线吗 ?小弟的BQ24751充电芯片, 脚1、 2、 28主板銲盘烧毁 ...

小心操作。尖头烙铁。

网友:
老师的帖子必须顶起来

网友:
谢谢奉献,很实用

网友:
这个一定要细心啊。不能急。

网友:
饼哥出品那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饼哥大 ,QFN的芯片也是先将芯片銲上后再飞线吗 ?小弟的BQ24751充电芯片, 脚1、 2、 28主板銲盘烧毁 ...

QFN的芯片焊接一般要配合风枪操作才行。

网友:
技术真牛啊

网友:
飞线好麻烦呀

网友:
一根两根还好,多了就有点麻烦啦

网友:
不错,不过焊功实在是不行啊,焊不了

网友:
向月饼老师学习

网友:
这个是我同学搞烧的,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好几回有短路的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这个也要有扎实的焊功啊。。

网友:
大神啊!!!天啊   这都能接的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与讲解!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出来怎么搞的,

网友:
曾今有次飞了20多跟线  最后还是没修好

网友:
一两个脚还可以,多了就不行,

网友:
焊功相当的不错!

网友:
焊功相当的不错!!

网友:
大神    芯片脚焊点掉了  好难焊呀   焊了好几次不是很满意   有什么高招么

网友:
这个对焊功要求很高,看着简单,操作要十分小心,不然又冒烟了。

网友:
f防止短路呀  好方法

网友:
焊点 小  处理有点费工夫了  ,焊工要求高

网友:
楼主干活仔细啊。。。

网友:
用胶带比较快、方便

网友:
图片好清晰

网友:
月饼哥真够有心的,赞一个!向月饼哥致敬!

网友:
三个点,
芯片那头也容易碰到一起,还是有点难度啊

网友:
大师怎么处理的?没看明白。

网友:
这种芯片 飞线 这是要何等的功力 遥不可及啊

网友:
谢谢楼主,对我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高手呀,佩服佩服。

网友:
月饼老师,如果是大面积烧毁呢

网友:
饼哥理论和实践都那么厉害,

网友:
高难度呀,

网友:
主板写真!放大效果很清晰,想给你加分,但是加不了。帮我修一下hp511啦。

网友:
妙手回春!

网友:
我上次是直接把引脚悍在芯片上后在焊盘上打上AB胶 在吹上去的 还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