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1T-D3P不跑码求思路!

楼主(2014-12-29):
手上一块GA-P41T-D3P上电不跑码,测供电时钟复位全都有,还是没有跑码,什么原因?下一步该查哪里?新手!并上传这板子图纸一份,看好多人要的,我就贡献出来吧!文件打开的密码rmadept

GA-P41T-D3P

网友:
刷BIOS,,,刮刮CPU订座

网友:
一部分这样的问题是BIOS引起

网友:
BIOS刷过,,不行就看看座子!!

网友:
技嘉主板先刷BIOS再查总线。

网友(2016-03-16):
谢谢图纸,BIOS刷没?

网友:
刷BIOS 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哦

网友:
还有个平台复位和CPU复位看看呢

网友:
先刷看看BIOS吧

网友:
BIOS 既然刷过,,那你看看 南桥吧

网友:
复位出来了没有 ?
  CPU座子手压测试

网友:
复位都出了吗

网友:
CPU发热么  发热快么   加焊IO   预热南桥  压住CPU底座开机 加焊CPU电源IC  (刷了BIOS 无效   反复观察主板无断线腐蚀之后按上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