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内大电容的电很久很久未消失

楼主(2014-12-29):
因没电压输出,拆来看,关了电源,等了整曰大电容的电未消失,为何?
请指点谢

网友A:
说明大电容是好的,修之前记得放电,用普通电烙铁的电源插头的两个脚接电容的两个脚放,速度快,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大电容是好的,修之前记得放电,用普通电烙铁的电源插头的两个脚接电容的两个脚放,速度快,没声音。

大电容隔了曰还有2百几V电,电路应有事

网友:
电容的性能极好 存储电荷的能力杠杠的! 所以维修需谨慎 小心被打。。。 放电咯!

网友:
说明整流滤波电路正常,检查开关电源启动震荡电路反馈电路

网友:
说明没起振。。。

网友(2015-11-18):
一般时间长了,电容里面的电就一直积累在里面,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网友:
说得非常浅显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