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16脚PWM芯片WT7520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4-12-29):
待机时电源+5vsb正常,绿线待机电压正常,WT7520 13脚输入电压正常,4脚过载保护电压正常,人为短接绿线5V后, 13脚输入电压正常,4脚过载保护电压正常,电源只有+5VSB输出,其它各路均无输出,这样能不能判断就是16脚PWM芯片WT7520坏.

网友:
我有个电雷击的电源也是待机电源正常,芯片一样情况一样,手头没这个芯片,考虑换个试试

网友:
无法判断他的好坏

网友:
做维修找零件是个麻烦的事,本地又没有齐全的零件供货;一个一块几毛钱的零件都要人发过来,确实很不方便

网友:
测8 9脚有无控制电压,测驱动三极管好坏,驱动管正常的话,测开关管,开关管正常可以更换wt7520试试

网友:
打空IC1、2、3脚,短接4、5脚,绿线对地,检测7、8脚电压是否为1、2V左右,如果有,继续测量16驱动变压器任意脚电压,高于1、6V一般为高压部分问题,如果7、8脚有1.2V,驱动变压器电压仍为1.6以下,可判定为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增长知识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