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P55A-UD3PIRDY灯常亮不开机

楼主(2014-12-29):
技嘉板修的少,华硕的稍多点。。。。修到几片技嘉P55A-UD3P上测量供电,时钟都正常后就上CPU准备开机测试 ,可是一点触发就数码卡IRDY灯常亮过两秒就断电, 如此反复,这个好像是正在检测主设备什么的信号,BIOS刷过,外设也拆过,还是没好,但是不怎么懂这里,有没有论坛上也有修到这个问题的坛友修好的分享一下维修经验,手里头有好几片这个问题的了求助。。。。谢谢!(原版BIOS没刷之前我都用论坛上的技嘉转换使用BIOS方法试过用另一个BIOS还是没行。。。在掉电之前示波器点了下PCI-E复位脚是有3V的,所以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的,之前也修过这种问题的,不过也没好,打了BGA也没好好像放一边了。。。)

网友A:
看看复位,怎么样,把4PIN 12V拔掉就不会掉了。

网友B:
刷过BIOS后放电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复位,怎么样,把4PIN 12V拔掉就不会掉了。

复位是有的,这个和CPU供电问题不大了,因为各个电压之前都测量过了的,一直到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后放电了没有??

刷过后没开一样就放过电的,还是一样。。。。

网友:
查看电压时序

网友C:
掉电之前,,测试一下总线啊!!桥的供电试试!!有可能会发现敌情!!

网友D:
查一下桥的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电压时序都是按照正常时序来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之前,,测试一下总线啊!!桥的供电试试!!有可能会发现敌情!!

都有测试的!,暂时没发现敌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桥的PG信号是否正常。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或者点位图找不到PG信号。。。。技嘉点位软件有,这个板子点位没有,徐总有么?可以发上论坛来么?谢谢。。。。华硕的找起来比较好找,设计也差不多的电路,技嘉的修的少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或者点位图找不到PG信号。。。。技嘉点位软件有,这个板子点位没有,徐总有么?可以发上 ...

图纸请在迅维客户端里面查,或者淘宝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请在迅维客户端里面查,或者淘宝找一下。

额。。。。好吧。。还是谢谢徐总的指点!去找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苦于找不到点位或者图纸没修。。。。。。。。。放一边了。。。。最近在修华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