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啦,MHDD扫描硬盘全部sssss!!

楼主(2014-12-29):
mhdd扫全部绿色的s怎么弄啊!

网友:
是不是你选择到光驱了哦?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盘,可以试试重建译码表。

网友:
很有可能是选中光驱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被加密了。

网友:
感谢CCTV,感谢NV

网友:
可否上个截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盘,可以试试重建译码表。

罗工你好!我这有一个WD 320G的硬盘 CRC接口错误
换了数据线 和 主板     检测   结果还是一样
这盘能拷贝  数据      但是  无法做系统
能有其它方法解决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罗工你好!我这有一个WD 320G的硬盘 CRC接口错误
换了数据线 和 主板     检测   结果还是一样
这盘 ...

有图片吗?CRC效验,怎么成了接口?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吗?CRC效验,怎么成了接口?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CRC接口计数错误      打错了不好意思
罗工   这个问题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RC接口计数错误      打错了不好意思
罗工   这个问题 有办法解决吗?

用SMART看到的一些报错信息吧,这些都是小故障,只是坏道,或者一些日志信息出错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MART看到的一些报错信息吧,这些都是小故障,只是坏道,或者一些日志信息出错而已。

罗工: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小白白,SMART   能说的在具体一点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