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ios6.1.2系统现在可以完美越狱

楼主(2014-12-29):
(一)itunes里,更新,恢复,shift+更新,shift+恢复,在DFU模式下恢复五种模式的区别。

(二)dfu模式恢复:①正常恢复 ②黑屏恢复(DFU模式)。

itunes里,更新,恢复,shift+更新,shift+恢复,在DFU模式下恢复这五种的区别。

更新:通俗来说就是升级系统,原先的数据与软件不会删除。

恢复:通俗来讲就是重装系统。恢复就会格式化所有东西,然后再升级,因此已越狱的设备要点恢复升级系统。

shift+更新和shift+恢复:这个其实和上面的两种一样,按shift的目的是让你本地选择固件刷系统.而单独点更新或者恢复是itunes现下固件,然后自动升级。

DFU模式下恢复:DFU模式下恢复和普通恢复其实没有区别,DFU多数是降级的时候用。

首先是DFU模式恢复。

开机5s,home加开机15,松开开机。按homd10s。

DFU模式的进入方式。

第一种方法 正常恢复 (这个恢复方法是我们在一般的解锁教程中最常用的恢复iPhone固件的方法。)

1.将你的iPhone关机。

2.同时按住开关机键和home键。

3.当你看见白色的苹果logo时请松开开关机键并继续保持按住home键。

4.开启iTunes等待其提示你进行恢复模式后即可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点击“恢复”选择相应的固件进行恢复。

第二个方法黑屏恢复

1.用USB线将iPhone连接上电脑然后你将会听见电脑已连接成功的提示声音。

2.现在请先将iPhone关机然后你将会听见电脑未连接成功的提示声音。

3.请同时按住开关机键和home键持续到第10秒的时候请立即松开开关键并继续保持按住home键。

4.这个时候iTunes会自动启动并提示你进行恢复模式iPhone会一直保持黑屏状态。那么你就可以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点击“恢复”选择相应的固件进行恢复。

一、删除自带软件

1.删除报刊杂志(测试完美)

在Cydia里搜索“NoNewslsGoodNews”安装

2.删除自带天气:(测试完美)我在cydia添加了天气通通知版

注意:想在通知中心添加天气预报的,和想用weathericon插件在状态栏显示天气的,请勿删除。删除了将无法实现。

首先用ifunbox打开/Applications/把里面的weather.app删除。

然后打开System/Library/WeeAppPlugins/,把WeatherNotifications.bundle这个文件夹删除。
最后重启看看,已经在通知设置里面消失了。

3.删除nike:(苹果.核上优化项目里有插件可直接优化)(测试完美)

首先用ifunbox打开/Applications/把里面的nike.app删除。

然后打开System/Library/CoreServices/SpringBoard.app,在里面找到N94AP.plist拉到电脑桌面用写字板打开,然后找到nike-ipod这项,把ture改成false。

最后删除原N94AP.plist文件,再把修改好的拉进去。 这里的我做好了。在后面的电池优化附件里
重启后发现设置里面的nike消失了。

4.完全禁用语音控制(注意想玩siri的就别删了苹果.核上优化项目里有插件可直接优化)

首先用ifunbox打开/System/Library/CoreServices把里面的VoiceOverTouch.app删除。

然后打开/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内把进程com.apple.VoiceOverTouch.plist删除。

最后打开System/Library/CoreServices/SpringBoard.app,在里面找到N94AP.plist拉到电脑桌面用写字板打开,然后找到voice-control这项,把ture改成false。

最后删除原N94AP.plist文件,再把修改好的拉进去。

重启后语音控制功能完全禁止了。

5.完全关闭辅助功能:(测试完美)

首先用ifunbox打开/System/Library/CoreServices把里面的AssistiveTouch.app删除。

然后打开/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内把进程com.apple.assistivetouchd.plist删除。

最后打开System/Library/CoreServices/SpringBoard.app,在里面找到N94AP.plist拉到电脑桌面用写字板打开,然后找到accessibility这项,把ture改成false。

最后删除原N94AP.plist文件,再把修改好的拉进去。

重启后,进入设置看看辅助功能不见了。

6.禁用spotlight搜索功能(苹果.核上优化项目里有插件可以直接优化) (插件测试完美)

首先到cydia里面安装NoSpot。

然后打开/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内把进程com.apple.searchd.plist和com.apple.search.appindexer.plist删除。

最后在手机上用ifile打开/Applications/Preferences.app/里面的General.plist文件,点一下在弹出的窗口中选属性表编辑器,接着打开数组那栏,把11:那项删除,点右上角完成即可。
注销后,进入设置看看spotlight搜索选项是不是消失了?

7.删除软件更新(测试完美)

首先在手机上用ifile打开/Applications/Preferences.app/里面的General.plist文件,点一下在弹出的窗口中选属性表编辑器,接着打开数组那栏,把2:那项删除,点右上角完成即可。

然后打开/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内把进程com.apple.mobile.softwareupdated.plist删除。

8.删除抹掉所有内容(苹果.核上优化项目里有插件可以直接优化)(测试完美)

首先在手机上用ifile打开/Applications/Preferences.app/里面的reset.plist文件, 点一下在弹出的窗口中选属性表编辑器,接着打开数组那栏,把2:那项删除,点右上角完成即可。

然后打开/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内把进程com.apple.mobile.obliteration.plist删除。

网友:
我的还是5.01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