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3930c开机定屏

楼主(2014-12-29):
三星s3930c开机定屏、重启、写程序不起作用,开机出现S3930C一直闪、写程序也不起作用,最后用放大镜和万用表仔细检查,发现一个六级管坏了,拆掉(也可以更换)之后,一切OK。如图将此六角管拆掉或者更换就好了,还是不行拆两个试试。(不会有影响)

网友:
楼主又捡到钱了,收藏了先

网友:
三星的 一般拿到手都是直接刷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