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无CPU供电一例

楼主(2014-12-29):
主板型号:BIOSTAR H61MLC2 V7.0

故障现象:通电不显示
故障分析:

1量内存供电1.5V正常

2、桥供电1.05V正常

3、总线供电正常

4、VCCSA电压正常

5、量CPU供电为0V

没有CPU供电要量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VID组合,CPU供电的控制芯片是ISL6363

1、量供电5V正常,我已经跑好线路直接量3脚相连的铜铂就OK了

2、再量PWM芯片的开启信号为0.3V,EN信号连着那个三极管的C极只有0.3V

查看了ISL6363数据手册此信号要0.7以上才会工作,明显就偏低了
跑线画下了草图
摘掉后面的三极管故障依旧,再量12V的上拉电阻变成无穷大了
找了个5K的电阻换上去,电压正常到1.8V,CPU供电正常了,跑码亮机

结论: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的上拉电阻变大造成开启信号不正常,继而无CPU供电不显示,那个电阻我只能告诉你离ISL6363的18脚不远,拿表一量就知道了

 会员11841052元2023-10-6 01:35

网友:
沙发,实地的技术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有耐心, 这样的板有空修一下,没空不修,

网友:
大师出手啊,小弟我都要膜拜啊,映泰6系列的,

网友:
版主很久没有发帖了,这里你找的5K的电阻也相当于12V分压作用。

网友:
这个修的比较细。。

网友A:
就是没得EN信号,,12V的上拉电阻断路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得EN信号,,12V的上拉电阻断路导致的!!

不是断路,断路的话,会造成本身一端不会有电压产生,这里的1.8V也可以理解成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值。

网友:
楼主 今天没分啦 ,后补 吧  ...给力之作 赞一个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嘿嘿~~~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收藏了,关键测试点电源都有了维修教程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大师出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又上了一课,谢谢

网友:
供电问题~~~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上拉和下拉都有可能

网友C:
能测到明显的问题的好修,最怕VCC,EN都正常的

网友:
学习了,有芯片资料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有图有说明,方便学习,谢分享。

网友D:
你的帖子很好,很适合我们新手学习,我有一点不明白,“VCCSA电压”是什么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断路,断路的话,会造成本身一端不会有电压产生,这里的1.8V也可以理解成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 ...

如果是由两个电阻分压而得,那之前的的两个三极管双极放大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由两个电阻分压而得,那之前的的两个三极管双极放大是起什么作用呢?

三极管在这里不是起到放大作用,只是相当于一个开关控制而已,这里的三极管控制相当于一个与门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在这里不是起到放大作用,只是相当于一个开关控制而已,这里的三极管控制相当于一个与门电路。

上面的一个电阻除了分压的作用以外,还给三极管提供供电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一个电阻除了分压的作用以外,还给三极管提供供电是吧。

这里后面三极管C级供电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提供的,你自己理解下,如果是12V电压经过一个电阻给三极管C级供电,得到的电压值肯定是偏高的,造成主板上电触发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后面三极管C级供电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提供的,你自己理解下,如果是12V电压经过一个电阻给三极管C ...

下面不是还有一个下拉电阻嘛,它也起分压的作用嘛

网友:
最怕VCC,EN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不是还有一个下拉电阻嘛,它也起分压的作用嘛

下面的电阻不是起到下拉作用的,其本身有一端接地是为了形成电压输出回馈作用。

网友:
无开启信号的故障是简单的,但很,管理芯片的供电 开启脚正常 芯片也更换的还没有好的才难缠

网友E:
2个vid要都是高电平或低电平还是一高一低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个vid要都是高电平或低电平还是一高一低才正常?

VID信号为高低电平组合才正常。

网友:
其实最讨厌就是电阻的问题了

网友:
DVD信号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F:
电路工作原理分析,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这样的帖子我没有尝试过,感觉非常好,下次也尝试一下.............

网友:
我来晚啦版主!太精彩了!还有草图。原来是VRM的EN分压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帖子很好,很适合我们新手学习,我有一点不明白,“VCCSA电压”是什么电压?

桥的供电组电压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工作原理分析,能介绍一下吗。

这个电路就是普通的与门芯片比较工作类型,第一个三极管 B级的控制信号可能是总线那边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测到明显的问题的好修,最怕VCC,EN都正常的

我有时候vid组合也容易忽略

网友G:
你画的草图左边输出还是右边输出呢

网友H:
牛不知楼主怎吗知道的6363的工作条件的

网友:
这种新主板的总线电压只有1V左右吗?不是过去的1.2V吗?

网友:
   赞!映泰看到就头痛,控制信号分散,有没图!   楼主有没有新图纸发一份啊!

网友:
中规中矩,电阻挂了,要很细心哦

网友(2015-02-09):
引用 网友B:
VID信号为高低电平组合才正常。

如果vid排阻不全坏 也有高低组合 怎么办

网友:
学习了,写得还真专业。

网友:
说的很详细,适合学习,就是不知那些图纸到哪儿去下载。

网友:
电阻确实是分压用的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牛。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
每次看都有收获 多谢兄弟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画的草图左边输出还是右边输出呢

CPU供电管理IC 18脚开启是输入控制信号,经过外围相连三极管开关控制本身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牛不知楼主怎吗知道的6363的工作条件的

工作条件一般为 VCC供电,EN开启,BOOT自举升压。

网友I:
一般电阻在什么情况下变质呢

网友:
这方面好强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电阻在什么情况下变质呢

一般是潮湿环境下容易变质,造成本身内部开路。

网友:
嗯, 串联一般分压作用,并联连接的话,则是起到分流作用。

网友:
使能开启信号的叫法真多,VR-ON也是使能开启信号,学习了。但ISL6363的VID组合怎么能是两个:SDA和SCLK呢?这两个信号就能代表各种电压组合吗?摘掉后面的三极管故障依旧,再量12V的上拉电阻变成无穷大了。这个5K的分压电阻阻值无穷大,这里的12V电压是不是过不去而应为零呀?你在测这个失效电阻时是在板子上测的还是焊下来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