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无显示

楼主(2014-12-29):
LCD屏无显示    VGA接花屏,显卡已压过

网友:
外接都花屏为何不换显卡试试呢

网友:
压过再压  不行就换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就干 还压毛线=,=

网友:
这个当然做显卡啊

网友:
显卡压过说明说明?
说明显卡完全OK?维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