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不开机

楼主(2014-12-29):
ACER 4741G不开机,通电大短路,拆机检查发现接电源接口的一个
二极管
烧糊了,拆除通电待机正常,开机OK,运气不错
不开机

网友:
保护隔离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现在这些机器大短路的故障越来越多了

网友:
最好找个料板上的稳压管装上,以免以后烧别的东西

网友:
稳压二极管 我也修过一个 DELL 和你的故障一样 哈哈

网友:
其实现在的电子产品很泛滥了,很多人都不修了。晋级得又快,很多人都在换新产品,旧的就用来垫桌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