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块M4A78华硕主板

楼主(2014-12-29):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M4A78 不触发 CPU供电1.2V正常 ,IO的68脚无供电, BIOS的8脚无供电,跟换过358隔离芯片 358的8角供电有10V ,IO旁边有个822排阻有5V的供电, 这板子不知道从哪里修起,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听说这个板子472容易出毛病 ,但是到处供电都没有没思路修啊 ?

网友:
发个图纸来分析下啊!!没图纸 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A:
帖子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不错 值得借鉴

你借鉴到什么了?

网友B:
华硕主822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主822爱坏…。

822指的是什么

网友:
华硕主板822排阻容易坏!通病。

网友:
我没看错吧 不触发??? 那CPU怎么来电压??

网友:
这个有点位的

网友:
都不触发,到处哪来供电

网友:
cpu有供电了还不触发啊?

网友:
有CPU供电  还不触发 ????????   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