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I7 大本奇怪问题

楼主(2014-12-29):
一台DELL的15.6的大本,I7  4G*2

故障为一玩儿游戏就会掉独立显卡,玩儿不了多长时间,也就10分钟吧,但是看电影都没事儿,游戏就是一般游戏

但是如果把其中一条内存拿掉,只用单条4G的内存,就没有问题

内存换过,系统做过,显卡驱动重新打过,故障依旧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嘛?这种故障显卡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真是个蛋疼的问题啊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该清灰了吧,估计显卡没问题,用酒精倒入芯片底部,用皮老虎吹干,试一下,如果之前是热导致的,联系楼主加焊一下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两根不行用一根吧!反正玩的就是一般游戏。

网友:
跑3D软件测试。

网友:
这种问题可不好修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  因为温度只有50多度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问题测试环境太少 不好弄

网友:
还有这么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不大吧,不是看电影都没事?

网友:
先看温度高不高,如果高清理一下飞尘!!还有测一下显卡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