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内置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请指教哪个是切换信号

楼主(2014-12-29):
(图片)

网友:
会不会是功放的问题啊

网友:
声卡芯片41 脚是检测信号,你分析下与之相连的电路。。。插耳机和不插耳机这个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有没先更新下BIOS试试?HP的本子有些声音出问题的可能是BIOS问题哦

网友:
41脚是插头检测脚位,另外耳机插座应有内外切换触点,仔细看看。

网友:
驱动接口声卡芯片

网友:
41 耳机接入检测
这种问题先排除耳机接口!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喇叭坏了  外加个喇叭看看  修了很多都是喇叭坏

网友:
看看喇叭和功放电路  既然耳机有声音声卡就是好的。

网友:
先测喇叭   然后耳机接口 然后再电路芯片(前提是软件无故障)

网友:
插拔耳机看下41脚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喇叭工作正常吗,,不上内存看看有声音没,
有的话你在搞接口,,

网友:
驱动的事吧

网友:
声卡芯片41脚,这种问题,先排除驱动,然后排查喇叭和耳机插孔,逐步排查

网友:
感谢各位分析,故障解决了

网友:
这个好像驱动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解决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先排除驱动,然后测喇叭时候损坏,最后测功放芯片

网友:
查一下功放开启

网友:
确定是硬件的问题?惠普有些笔记本声音确实不好搞,dv2000、g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