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求肋

楼主(2014-12-29):
我一张独立显卡,VGA接口接显示器无显示,但是用HDMI接口,转VGA转接口能亮机,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查VGA那几根颜色线的对地阻值看先!!

网友:
这个你就查VGA输出的前级,如楼上所说,先测量个线的对地阻值,正常则换跟VGA线,试一下。再不行就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主要问题在VGA接口处,先指下三基色、行、场脚阻值。有的显卡VGA接口经过个门电路看有没有?查一下。

网友:
VGA接口的行场信号不正常会引起无显示故障。

网友:
重点检查视频放大IC,供电,供电正常,查IC外围晶体管无短路,换掉IC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