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修复三星N7100 照相未知错误产生(图纸)

楼主(2014-12-29):
三星盖世系列很多机型都会出现照相提示未知错误产生的现象.如下图:

N7100为实例:因为三星的设计问题,导致N7100等机型后置摄像头容易摔松,接触不良等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懒人专用的方法就是:左右手两只拇指用力在摄像头左下角和右下角按几下,实测可以解决部分摔松造成的问题,再不行就拆机重新装好摄像头.但摄像头坏的机率还是很小的。
如以上还是不行,参考下面,如图所示:此件短路或腐蚀,会造成照相未知错误产生的现象

一般是放桌面不小心渗入液体所致,这种情况一般客人也不知道渗到液体,手机也没明显的进水现象,但由于此件被卡座排线遮挡,特别容易腐蚀.正常清选干净即可.

网友:
所以说维修不只是个技术活 更是一个细心活

网友:
千变万化的电子产品,都逃不过维修大师的手,维修无止境

网友:
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大师的法眼啊!

网友:
修手机好像比修电脑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