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三色m2270clw-v9程序

楼主(2014-12-29):
如题,屏幕型号LC215DT5A

网友:
把电容换了,再刷BIOS看。修过好多换电容好的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的BIOS换上去试下

网友:
如果找不到,在TB找一个也不贵,

网友:
是我失误了   这个是驱动板主芯片坏了
这个板子  的程序      稍后我会传上来

网友A:
肯定是好的,我售后买了一个好主板读取的,大家需要了  都保存起来吧

网友:
楼主真是好心,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好的,我售后买了一个好主板读取的,大家需要了  都保存起来吧

楼主这个板子貌似芯片是256K的,你备份的是1M,请检查下没备份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