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触发掉电 秒杀

楼主(2014-12-29):
故障:触发瞬间掉电,掉电后可持续触发,待机0.02,触发至0.03掉电。
测试:所谓眼利心细,做维修这把眼也是非常重要的,拆机取下主板,第一眼发现电池包皮脱离了PCB板块,客户说此机没有拆过的,按理来说正常现象电池是不会自己掉出来的,仔细一看,发现问题了,电池边缘包皮有点裂开,再观察主板电池位置,发现D19二级管不见了只残留了两端一点点引脚出来,这是声卡线路的元件,就算少了也不至于不通电吧,还是让老表上来测下附近二级管的小电容,果然一测就发现C849,0.000短路了,卸下C849独立测试确定是它短路,开机测试,电流哗哗上去了。最后分析,估计主要原因可能是在声卡芯片长期温热下,导致电池包皮绝缘层老化裂开,才引起C849和D19在电池失去绝缘保护的情况下两者撞上了,引起D19爆炸,(电池被炸而脱落)C849短路,C857也有明显被震。

网友:
所以说装配也是相当重要的!讨厌贴纸之类的东西往板子上粘。关键部位影响散热的。

网友:
楼主真是很细心 干这个维修就得 眼睛尖 心得细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做维修的就要细心,有时主板上少贴一个绝缘纸都不行,

网友:
板子拿到手第一就是观察法!按流程修板事半功倍。

网友:
这种明显的位置造成的故障没技术含量,只求细心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这种明显的位置造成的故障没技术含量,只求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明显的位置造成的故障没技术含量,只求细心.

如此故障何必要拿技术含量来衡量呢,要是把它复杂化了,还叫秒杀吗?  借鉴给大伙们以后遇到同机器同故障的兄弟门参考参考。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有技术含量。

网友:
心细、技术过硬。功夫好走遍天下哈~~
学习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长见识了

网友:
笔记本维修就是谁比谁更细心了

网友:
机器自己用到掉件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好像没见过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声卡挂

网友:
电容挂的没有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电容短路发热,才这个样子 ,罪魁祸首应该是电容

网友:
细心+耐心=成功

网友:
楼主好细心,学习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点下面的格式化,再试试

网友:
这么奇诡的问题,本本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秒杀的爽

网友:
拆机细心观察很重要

网友:
好细心啊楼主,维修细心针重要

网友:
观察真的很重要啊 有次遇到个东芝跑马不亮的 很像显卡的事 板子细细看了一遍发现信号线耦合电容发霉了

网友:
长见识,以后要细心

网友:
不仔细,不一定这么快修好

网友:
真细心啊。我以后也要细心点才行

网友:
真是细心啊,

网友:
  楼主 心细啊    给我就一头雾水了

网友:
HP的机器,做工也很差了。

网友:
秒杀,,,楼主心细

网友:
楼主观察的太仔细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