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显示器闪烁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29):
我是新手,修一显示器,故障是:亮5秒后黑屏。 拆开去保护后能亮了,但是不停的闪烁,怎么解决呢?先谢大家
黑屏

网友:
果断换灯管吧!

网友:
又来一去保护的,如果去保护能长用,那厂方设那电路干啥。

网友:
灯管老化了,只有更换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板看看 是不是高压部分功率不够

网友:
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