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进水机,待机偏高艰难维修

楼主(2014-12-2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是进水了,开不开机,插上适配器,待机0。14,有短路啊,拆机,发现3  5 v待机芯片进水了,直接换掉,上电,还是待机偏高,断电,量阻值,发现5v电感对地阻值偏低,开始烧鸡,发现USB口旁边的供电芯片发烫,换掉,阻值正常了,但是待机还是偏高,在网上看看帖子,说IO 容易坏,于是直接换掉,好了,待机回归正常,抱着修好的心上电试试,插上适配器,点开关,没反应,继续找吧,发现RSMRST#没有电压,在迅维网里看到一个类似的帖子,说一个上拉电阻坏了,找到这个电阻后,摘掉,上电了,电流只跑到0。23,感觉CPU 没有过,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供电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啊,CPU 有电压,电压是099v,整了一天了,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了,求大师们帮帮忙,

网友A: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为什么查内存的条件啊?CPU不是还没有过吗?

网友:
CPU不是已 有电压了吗?该查内存,桥的供电了。

网友:
应为缺电压吧!测哪组供电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