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ECC 服务器主板DDR1代的2.5V供电问题

楼主(2014-12-29):
HP 服务器主板TYAN S2663    ..原来无显.不跑码.更换内存供电的电容后不装内存跑  C1 装装内存跑C1-28-EB   内存打阻值卡 AD地址线正常 总线*2 3.3V正常  维有 2.5V供电变 3.3V .难道是内存打阻值卡不支持 ECC的DDR1?

网友:
修2.5V供电吧!打阻值卡哪有支持不支持之说!它只是一个检测工具而已。

网友:
内存不同的,换原来内存应该好了,内存打值卡不通用

网友:
内存供电明显偏高啊     问题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