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E X系列按键失灵必杀技后幕

楼主(2014-12-29):
关于S508 E708 X608 X108 E108按键失灵的必杀技
原因:【送话器】引起按键失灵!

一:【送话器】真的会引起按键失灵吗?
二:某某网友说他换了送话器真的解决了按键失灵,这又怎么解释?
三:短路送话器引起按键失灵怎么解释?
四:断开送话器的偏压电阻引起按键失灵又这么解释?
五:关于E X系列按键失灵究竟是什么原因?
修友解释:
   “送话器是连接音频IC的,而在大部分手机里面,音频IC都是逻辑电路的一部分,和手机的CPU都是相辅相承的关系,两者共同合作来完成整机的控制工作。送话器短路当然会影响音频IC的工作,进而也会影响到CPU。”不如这样解释好了“送话器连着主板,按键也连着主板,所以送话器影响按键失灵”
问题一:
【送话器】真的会引起按键失灵吗?
相信搞手机维修的100%都用过三星耳机吧!?耳机插头有三个触点,如图1。大家想过没有,耳机内部都包含了什么器件?送话器.受话器.还有一个开关,三个器件如果独立完成任务,需要6条线,如果三个器件公用一条线来完成任务至少需要4条线对吧!但是耳机只有三个触点啊!
这是个难题,三星公司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解决方案出来了:

手机送话器都是驻极体送话器,内部有个场效应管,所以工作时必须外加一个偏值电压才能工作,所以送话器工作时应该有1.8V左右电压(示机型而定)。三星公司把耳机开关直接并联在了送话器两端,耳机开关是常开状态,所以平时不对电路起任何作用!当开关按下时,送话器两端电压变为0V,没有按下时送话器两端电压为1.8V左右,所以只要在手机内部加一个检测电路,来检测送话器两端电压,就能确定耳机开关是按下还是没有按下去!

  最终的结果是要把开关按下的状态,来控制键盘扫描电路,实现:接听.挂机.重拨功能,至于一个开关怎么实现:接听.挂机.重拨功能,是由软件控制!例如:来电时,按下开关是接听功能!通话中按下开关是挂机功能!待机状态按下开关是重拨功能!类似诺基亚5110手机的哪个智能按键一样,我想理解应该不是很难吧!

为什么S508 E708 X108 E108 X608等机内话筒为什么会影响按键失灵,其他手机不会?

因为S508 E708 X108 E108 X608手机机内话筒和外接耳机是一个通道,其他手机是两个通道,或者用电子开关转换的,所以其他手机不会影响!由于S508 E708 X108 E108 X608机内话筒和外接耳机是一个通道,所以你短路机内送话器时相当于外插耳机开关按下去了,手机键盘扫描电路只允许一个按键按下去,所以内送话器被短路,引起了按键失灵现象。

以三星X608为例,分析送话器引起按键失灵的原因:只有分析线路图才能揭开这些奥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X608耳机开关控制电路吧!
X608耳机开关工作原理:

  如图2,插上耳机,当耳机开关被按下去后,此时U204(或非门电路1+1=0 1+0=1)第6脚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第7脚输出高电平,加在Q600第2脚和第5脚(双三极管组合电路),使Q600导通,Q600第3脚和第6脚分别接在键盘扫描电路KBIO(4)和KBIO(5)脚,Q600导通的结果使KBIO(4)和KBIO(5)脚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从而实现了把耳机开关通断状态,转换成为键盘输入!
  其中Q600第3脚KBIO(4)也是数字键7 8 9的扫描线
      Q600第6脚KBIO(5)也是数字键4 5 6的扫描线
从上图可以看出,S508 E708 X108 X608 E108 手机机内耳机送话器和耳机送话器公用一条线,所以如果机内耳机被短路,相当于插上耳机后又长按耳机开关,键盘扫描电路只允许同时按下一个按键,所以引起按键失灵!以上理论只是根据原理图分析出来的,是否正确?用以下方法验证

   拿一台E X手机,先开机,等背景灯熄灭后,用镊子触发送话器两端,这时你会发现,背景灯又亮了,说明短路送话器两端相当于按下了一个按键,证明以上分析完全正确!

耳机开关电路引起按键失灵故障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来,在送话器不短路,不漏电的情况下,送话器的好坏与手机按键没有关系,只有送话器被认人为短路,或者严重漏电情况下,也就是说送话器两端电压下降到0.7V以下,耳机按键检测电路就通过U204控制Q600导通,使KBIO(4)KBIO(5)变成低电平,造成了按键失灵现象!

  有人说把通往送话器某某电阻去掉,或者改大也会造成按键失灵,我想应该是上图的R200 MIC供电电阻吧!现在要理解去掉R200造成按键失灵应该很简单了吧?

综合上述,耳机开关电路引起按键失灵,不仅仅是送话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耳机开关控制电路,其中Q600特别容易击穿,我想一方面是静电原因,因为按键摩擦容易产生静电,另外一方面是管子的质量原因吧,这些不是我们讨论目的,大家都希望它坏,不坏没有钱收啊.

处理方法:一个方法就是直接拆除!后遗症是:“用户插上耳机后,耳机上面的开关无效了。
:以上只是对耳机开关控制电路引起按键失灵进行分析,当然其它地方也会引起按键失灵,例如,键盘扫描线对地压敏电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