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个致铭NG82-LM不供电的板

楼主(2014-12-29):
上电机子不动,强行开机,没反应,去下CPU电源风扇能转,发现CPU4线坐发黄,有烧的情况,测4P--12V对地电阻有10欧,对换表针,还那样,测Q27Q18阻值小,代换试机,OK.

网友:
CPU供电上、下MOS管击穿损坏引起的呗!~

网友:
观摩学习中,帮顶一下。

ediso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再给板子全身水洗

网友:
这种 问题好修

网友:
有图有真相就好

网友:
原来是CPU供电短路引起的电源过载保护了。

网友:
新手学习,过来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