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60C 板号:BM5958 REV:1.4 关机死机?

楼主(2014-12-29):
      经过两个小时折腾,刷个N个BIOS,不论U盘还是XP都是关机定在关机画面,硬盘停了,屏还是亮着。坛子上有朋友说是BIOS不对,我刷了几个都不行,请问大伙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不是BIOS问题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按开机时序逆向推理,看什么电压没关闭。

网友:
多下几个BIOS试试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很奇怪的是自己好了。

网友:
逆向维修这个思路是对的

网友:
PCH BIOS 或是桥了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系统换过吗,BIOS,桥

网友:
修过一个机器偶尔掉电,有时候开几天都好的,也是南桥的问题,这机还有个问题,进PE关不掉机,

网友:
做过系统吗????

网友:
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