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出3V 5V求助!

楼主(2014-12-29):
   如题,联想G400 板号:LA-9631P
   故障:进水
  现在无3V 5V,线性3V 5V已出,EC只发出EC_ON,没有发出MAINPWON,当我将MAINPWON断开采用EC_ON单独开启3V 5V是可以出,可以得出3V 5V的电路是没有问题,进水处在EC,EC也已经处理过,换了几个了,这个EC是带程序的,现在没思路了,EC供电,复位,LID_SW#也为高,就是不发出MAINPWON,求大神来分析一下,图纸奉上

网友A:
MAINPWR有可能要触发后才有,那就要查下触发电路和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INPWR有可能要触发后才有,那就要查下触发电路和EC的触发条件

也有这样怀疑过,触发时在EC脚位上测量到有跳变,也没有发出MAINPWON,并且在没有出3V 5V 只出3V 5VLDO时候,待机电流是0.050,而我将MAINPWON断开,由EC_ON来开启3V 5V 后,待机电流降到0.013左右,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B:
楼主查图纸是MAINPWON信号开启待机3V、5V的吗?EC_ON又是做什么的?把截图发上来。现在机器能触发吗?

网友C:
EC带成序Ec你买的没问题吧

网友D:
ec刷的对不对,  多换几个 有的就是程序搞得鬼i-,

网友E:
查一下这个mainpwon信号还去了哪里,检查有没有电路影响到这个信号

网友:
看图纸顺着电源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图纸是MAINPWON信号开启待机3V、5V的吗?EC_ON又是做什么的?把截图发上来。现在机器能触发吗?

不能触发,是需要MAINPWON和EC_ON同时为高才可以开启3V 5V

网友:
MAINPWON没有去其他地方,就经过两个0欧电阻和EC_ON相连开启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这个mainpwon信号

查过了,待机不出,触发之后也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这个mainpwon信号还去了哪里,检查有没有电路影响到这个信号

MANINPWON没去其他地方,我也把EC脚位翘起来飞线到截图上面2.2K电阻哪里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刷的对不对,  多换几个 有的就是程序搞得鬼i-,

换了2个EC了,第二个是买的一模一样的剪板EC,故障和前两个EC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带成序Ec你买的没问题吧

买的剪板的EC啊,换了两个了

网友F:
看看时序,是否需要南桥返回SLP后再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时序,是否需要南桥返回SLP后再发出来的

扯淡的尽大  必须现有main  caiyou 3 5V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看看时序,是否需要南桥返回SLP后再发出来的

请你仔细看图纸,把时序弄清楚再说话好吗,这个机器3 5  是S0状态下才出来的,而MAINON正是开启SO状态的信号

网友G:
你把EC的程序刷一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时序,是否需要南桥返回SLP后再发出来的

不是哦,今天想了很久没思路,就直接把剪板EC的那个小板,然后把EC焊在小板上面,从板上面一根根把EC主要工作条件的线飞到小板上面,3V 5V 正常出来了,现在怀疑应该是EC的某个脚位上面的信号或者是板层串线导致3V 5V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把EC的程序刷一下试下,

别灌水好吗,EC内部带程序,要是能刷我要买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你仔细看图纸,把时序弄清楚再说话好吗,这个机器3 5  是S0状态下才出来的,而MAINON正是开启SO状态的信号

看不懂图纸就别扯淡  明确告诉你 必须现有MAIN 才有3 5V

mainpower 和19V 是产生3 5V的必要条件 仁宝就是这么定义的

网友:
此板以修复,采用剪板EC,飞线到板子的EC焊盘(只需要关键脚位就好,用于确定EC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之后发现用剪板EC飞线之后,3V 5V正常出来了,于是用镊子从焊盘上面短接到剪板EC相应的脚位上面,后面发现EC的109脚的NTC_V短接到剪板EC的109脚时候 ,3V 5V没了,查图发现此信号由3V线性电压经过一个2.7K电阻与一个热敏电阻接地分压 ,跑线得到2.7K的上拉电阻没有了(因为此机是二修机,所以目测这招没什么用了),装上2.7K上拉电阻,电压出来了,把EC焊回去,触发上电正常,后面还有一点小问题就不说了,此机到此就已经修复了

网友:
这种修法可以吗?飞线很多稳定吗?

网友H:
楼主这种电路3V 5V线性电压是哪里出的呀
xpbzd
这种好像是芯片集成MOS管,记得好像是芯片第二脚是线性 3V 5V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种电路3V 5V线性电压是哪里出的呀
这种好像是芯片集成MOS管,记得好像是芯片第二脚是线性 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