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2.0转下停,停下转维修例子。

楼主(2014-12-29):
测CPU,内存,桥,总线的瞬间电压都正常,测电池没电,换了故障依旧。正好手里有一块相近的板子(p8h61-mlx)把BIOS对换后主板报警,心中大喜!在官网下了个BIOS刷后跑马了,哎。。但是还是要报警,不过是保内存错误,上个假负载(三代)测两个系统管理总线供电,一个3.3v,另一个只有1.6v,很明显不对!迅速跑线。跑到SATA接口下面的两个702k的场效应管s极,然后测这个管子工作没工作,g极有12v的工作电压,d极只有1.6v,从d极跑线到272排阻,测一边有3.3另一半只有1.6。哈哈。。果断换之。但是无果,心中拔凉拔凉的。打下阻值一个600多,一个400多。心想肯定有什么零件拉低。继续跑线,到cpu座旁边的一个小八脚(3323A),果断去掉。再打阻值,正常了。终于把它杀到了。但是问题来了,没有相同的型号,翻箱倒柜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型号相近的小八脚芯片(3322A)换上。打阻值一个610左右,一个580左右,相差不大。果断见证奇迹。开机测两个管理总线3.3正常了。上三代内存。不报警了。(这板子没法上那种诊断卡,看不到跑码)听到Bi的一声。信号线插上。亮机~~。最后在说两句,发帖辛苦啊,第一次发帖。求多多加分哈。。

视而不见。 + 1 赞一个!
Solo。 + 5 赞一个!

网友A:
新板  无图纸 就要动手哦 ,可惜没有看到具体的维修过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板  无图纸 就要动手哦 ,可惜没有看到具体的维修过程哈

第一次发帖,整得不规矩。还请见谅。。

网友B:
哎呀,简只就是神帖呀虽然,说的不咋样但还可以

网友C:
楼主知不知道这个小八脚(3323A)是起什么作用的?图中有大、小两个小八脚芯片,哪一个是(3323A)?

网友:
同问3323a小八脚在主板上起什么做用的?

网友:
撬开这个8脚相连到总线的那个脚,就是废掉它,然后从PCI-E的显卡槽飞根线过去也是OK的哦 呵呵,亲测过,那时候找不到这个小八脚 应急维修只能这样了 只是线比较长,当然你要是找得到别的管理总线也可以就近飞别的总线 总之就是要让桥检测到内存的存在就O了,   另说下,刚刚前几天收到的板子 华硕B85M-G的新板子  这个板子给同行后说开不了机了 让我看看 我看到是风扇报错,因为他没插对 插到桥的排针去了 还有十五秒关机,说USB过流了 但是新的板子呃怎么会 还没有用两天的 然后我一看 这同行马虎的 把USB的跳冒给搞丢了 旧板子找个插上跳到5V的 1、2脚就O了 不再报错15秒关机了 这些同行要注意 还有华硕的H61很爱坏U口的接地电阻 以前是822排阻检测U口过流 现在新的不一定是了 至少见了2个型号的H61是用单个8.2K的电阻和一个4.7K的好像 分压  同样是报错15秒关机 把8.2K的接地电阻去掉 换上一个别的8.2K的就O了,累死了 打字

网友:
很好的帖子,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八角的作用

网友:
楼主修机神速 啊

网友D:
你这是BIOS带芯片都有问题?

网友:
可不可以直接3.3V

网友E:
上次遇到一台没搞起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BIOS带芯片都有问题?

恩,先刷了bios。在保内存错误。。

网友:
不行哦,CPU要检测这条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遇到一台没搞起来学习了

发帖的目的就是让维友们少走弯路。

网友:
呵呵,都是修好了才发帖的啊。没分用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不知道这个小八脚(3323A)是起什么作用的?图中有大、小两个小八脚芯片,哪一个是(3323A)?

cpu供电芯片旁边的小八角。CPU(g640)上面那个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简只就是神帖呀虽然,说的不咋样但还可以

可以就加点分撒。。。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