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飞线修复Retina Macbook Pro A1425 暗屏 屏幕背灯烧断

楼主(2014-12-29):
清洗屏幕的时候, 清洗剂留到下面, 屏幕不亮, 用手机电筒照后面苹果标识可以看到屏幕中的内容, 标识其他都正常就背灯坏了..

拆开只管看, 清洗剂导致排线中. 1脚烧断,

排线接口 淘宝买了个新的排线, 除尘后, 30脚再装上马上吧排线上面的1脚烧断

郁闷了.. 检测1脚与地, 短路.. 估计是排线座1脚烧短路了..
后来淘宝找排线接口, 找不到, 排线到是有, 而且换排线接口非常密, 寻思用锡浆风枪的心思去焊吧.. 不过始终淘宝上没找到有排线接口卖,
到是有1,2个卖家说有30脚的排线接口, 但是不是这款的, 说不能用的.

淘宝花了5元买了张图纸, 实在看不到这款机器的型号, 淘宝卖家很负责, 死活要我给型号, 我让他顺便给个.. 这个机器是双风扇的, 可惜拿来一个是单风扇的图片.. 但是rmbp我估计都差不多吧.. 估计工艺方面开模也没必要老单独开, 就按照这个图纸中测试了
25-30 脚方面的匹配度, 发错差不多, 30以上这个机器应该是没有的..  看了2脚是空的, 没用的, 所以我也不怕1-2脚短路, 就考虑飞线

后来找1脚的线打算剥出来直接飞线, 用绣花针, 接万用表去一根根刺进去测试是不是一脚始终没找到.

后来打算干脆外面飞线直接过去. 反正我把排线1脚到显示屏电路板刮短开路了, 显示器电路板那边不会再短路了

后来又考虑到, 开阖盖子万一磨破了这根供电线岂不是根外壳直接短路.. 后来拨开了排线胶皮走里面传过去并用隔热胶带重新给包了一遍

接好后, 不敢再直接试机了, 直接, 测对地对邻脚测量无短路问题

这个是修复后, 正在装系统的界面, 中间的截图上传不上来, 你们是用的啥办法上传的啊

注意, 没接屏幕排线及屏幕是检测不到背灯供电电压的.. 切记接上排线, 估计是系统检测到显示器才会供背灯电压..

很多图片上不上来, 就将就这一吧..
还有啊, 我买了讯维的返修台送的vip及下载分, 现在都没了呢, 这个东西是要过期的么???

网友:
附上图纸点位图.. MD213

网友:
只是飞一根线还算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苹果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苹果现在图纸少,不好修

网友:
对于普通机器来说这是一件小事  对于苹果来说 不简单

网友A:
楼主,飞这根线赚了多少银两?

网友:
苹果的东西还是比较难搞的 ,配件和图纸都不好找。

网友:
这个飞线是个细活儿   挺累人的

网友:
就拆屏幕没经验, 毕竟屏幕太薄, 把下面塑胶盖(屏轴盖)都拆坏了, 还拆了玻璃周边的胶条,胶条还可以挤压进去还原。 才知道有门道, 不过淘宝买了一根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这根线赚了多少银两?

不多, 600左右吧
淘宝花了大约 87
排线 35
屏轴盖 30
顺风22
其实拆屏幕最麻烦, 不过现在有经验了还是方便了, Retina  的屏幕很薄啊

客户给官方检测过的, 官方要求换屏。 视网膜屏官方几千。。

网友:
有潜力的未来高级工程师噢,继续加油未来IT行业是你的,记得学习一些营销学。

网友:
请问楼主  你把这个屏幕拆掉没碎吗?你用的什么方法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
这个屏怎么拆开的

网友:
这个可以多收钱

网友:
这样会不会导致屏线太粗,不好折叠

网友:
楼主根据一个不一样的图能分析这么透彻,学习了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可以收藏 做参考

网友:
这个线飞得帅气。

网友:
我看见苹果不敢下手,还有楼主要价低了

网友:
难啊,不懂,,,,,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