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LE开机挡D4掉电

楼主(2014-12-29):
华硕P7H55-MLE开机挡D4掉电,拔掉小12v一直加电掉电加电掉电反复重启,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刷刷刷刷  洗刷刷 刷刷  BIOS

网友:
bios   可能性大

网友:
先搞BIOS再说

网友:
先测下各大供电短路不?

网友:
小12v是什么

网友:
BIOS刷过了不行,内存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刷个BIOS.拔掉小4口掉电是正常的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啊。必须的

网友:
还是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EN信号是否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