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冠盟 A780S节能版 BIOS

楼主(2014-12-29):
今天 拿到一块冠盟 A780S节能版  主板保修贴是13年 售出 应该 有售后的呀· ········后来才知道 厂子已经破产······· 没有售后了·· 插电看一下吧· AM3的板子 上了一块 240U   上电跑码D4   拔电 上内存 过了 D5  跑到E9 停了··········查了一下 说BIOS 的可能性大一点··········问题是现在冠盟官网已经上不去了······ 在此 求  BIOS················冠盟 A780S节能版 BIOS 有的兄弟希望帮忙传下不胜感激!

网友:
没有,帮补了你。

网友:
在论坛bios版块搜索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只能顶贴支持了

网友A:
没找到BIOS前先把电池扣掉放放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BIOS前先把电池扣掉放放电吧。

电池抠过了· 也重新插拔跳线帽了·········还是停在E9···············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找芯片组一样的试一下

网友B:
我有一块G41的跑E0刷了N个BIOS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G41的跑E0刷了N个BIOS都不行

E0  有说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G41的跑E0刷了N个BIOS都不行

华硕的板子  就看822  这玩意真的有时候好用······· 前几天接到一块华硕G41  特征 一看视频就死机掉电 初步怀疑CPU供电·············然后就在供电芯片旁边找到一颗822 换上 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E0  有说是内存的原因··············

改查的都查了具体是什么现在还没搞定,悲催

网友D:
你好 我的主板bios旁边缺两个电阻(下边有三个0欧电阻,上边两个缺件) 我不知其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的主板bios旁边缺两个电阻(下边有三个0欧电阻,上边两个缺件) 我不知其阻值

需要 哪个电阻你标出来 我现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 哪个电阻你标出来 我现量············

我的主板和你的是不一样的 同一公司的产品线路类似 我跑出来的图大概是这样的 bios第八角(vcc)接的r2 与r3未知 麻烦跑一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主板和你的是不一样的 同一公司的产品线路类似 我跑出来的图大概是这样的 bios第八角(vcc)接的r2  ...

我刚才 试着跑了一下 线路 和 芯片相连的第8脚 分别和3个电阻相通   一个是 103   一个是102  一个是223 三个贴片电阻·

网友:
不知是以怎样的组合连接 画图说明 还有那个223确定不是332

网友(2015-02-07):
我接的主板是不跑码!!各项电压都正常。。。冠盟啊冠盟 你怎么能破产了呢!!

网友(2015-04-05):
刷的七彩虹 的  780芯片组 BIOS  能正常使用  板子已经装机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