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有一台三星的G22W液晶显示器,电脑开机时不亮,需等5分钟才亮。

楼主(2014-12-29):
个人的一天台式电脑,每次电脑按下开机键后,电脑都可正常运行,但液晶显示器一直黑屏,电源灯一直闪烁,提示没有信号输入,待5分钟左右后,电源灯会变成一直亮,但没有屏幕还是没有图像显示,此时关闭显示器后重新打开,就有Windows的登陆界面了;
换个显示器,就没有这个问题,换过显卡,换过VGA,DVI信号线故障依旧。
请教高手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拆开显示器看看是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有时,待几分钟后,按重启键,有显示BIOS信息(能源之星图标),但闪烁几次后,又是黑屏,再按重启键,就可正常显示了,但有时闪烁几次就可以正常显示了,请教大虾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帮忙确定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这是自用的一个显示器。

网友:
这种情况  大都5v  12v 电容鼓包了  拆了就应该改能看到

网友:
换电容啊。

网友:
这种故障,先查供电,再查VGA接口,再刷程序!

网友:
这种情况  大都5v  12v 电容怀孕了!  拆了就应该改能看到 !!!

网友:
基本上是电解电容的问题,最好拆下测量下,有些不一定是鼓包的,前几天修了一个acer的也是差不多的问题,更换后正常

网友:
查一下电源板上的电容,如果电源板供电不足就会导致给驱动板供电不足,驱动板供电不足就会没视频处理信号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电解电容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源板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zhege zhege这个大家都猜的差不多,打开看看就知道了,电容容量下降,无法提供稳定的电压了,过段时间电充的差不多了输出电压相对稳定,又能开机了,5v电压肯定低了

网友:
先检查VGA接口的保护二级管,不行就刷写驱动板程序了。

网友:
这种机子本来就是换电容。

拆都不拆,就来问。不知道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