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维修 新手勿喷 求指点

楼主(2014-12-29):
今天遇到一台惠普Pavilion G4 笔记本 客户说点不亮了 接外接有显示 有时候屏又会亮一下。我让客户留在这里我检测一下
然后我开机 是无显示 接外接有显示 一切正常 然后用手电一照 有内容  那就可能是屏 屏线 或者主板了 我先拆屏 直接换了一张碎屏 亮了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上电 量40 39 38都有19V 然后又测35 36 一根又一根没有 然后用表吧35 36点在一起亮了 果断把3536焊在一起 此屏修复
我想问 这样做稳当不???

网友:
以前也这么修过。。。

网友A:
推断 35-36肯能是 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
这种问题更多的可能是在主板上 建议查下根源!

至于用多久 需要具体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断 35-36肯能是 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
这种问题更多的可能是在主板上 建议查下根源!

那为什么换一张屏上去就亮了呢???这个能证明主板和屏线没得问题撒??、

网友C:
对地打一下阻值都可量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换一张屏上去就亮了呢???这个能证明主板和屏线没得问题撒??、

那再把那个屏 安到别的机器上看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再把那个屏 安到别的机器上看下正常不

没有试过 没得机器试 现在测试中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打一下阻值都可量出来的。

这个有啥子诀窍???嘿嘿 求指导 我觉得我是捡的死鱼

网友:
我也是酱紫觉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换一张屏上去就亮了呢???这个能证明主板和屏线没得问题撒??、

那就只有屏线接口问题了。

网友:
这样修  一般不会坏    坏的话大不了让客户换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