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板号;KALG0 LA-4494P rev:1.0 故障: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4-12-29):
原来以为 D49 或者是Q122坏 直接报价 收机器 。有待机 不触发测ec(ene kb926bqf)供电是3v转换而来,测3v5v正常后。测EC时钟OK  测 EC复位 ok  中间漏了弯路就是51ON# 后来在网上看了下明白了但是不死心有测了Q1后 ,测BIOS(U57)8脚有3v 本想 这下都ok了 怎么还是不触发? 依然是0.01(恒流表老了),没有示波器 ,后思索片刻后直接刷 bios 好了。

网友:
果断 干脆

网友:
恩。BIOS上传下啊

网友:
acer bios坏的这是很多。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不触发,就只有刷BIOS了。

网友:
我以前也不要示波器,现在没有跟本不能修版,建议你买一台用

网友:
这个bios 坛子里面有 按照办好查询就能找到 在上传就重复了

网友:
楼主,这么刚脆就秒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acer bios坏的这是很多

网友:
话说笔记本的BIOS官网是不是没下载的?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就是少个BIOS,能发上来共享吗?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是d49坏了